昂达怪毛病

楼主(2008-12-21):
有两次用昂达的主板做系统时可以看的到.
但是GHOST完后就黑屏了(开始还看的见的)有一块可以进滚动条.有一个不行.
一个是换了块主板就行了.另一个是重做了一个系统也OK了.
但问题在那里啊

网友:
看不懂请说详细点

网友:
本人建议,非要使用Ghost版本的话,也要使用纯净版的,不自带硬件驱动,这样稳定性才会高。

其它的安装Ghost版出问题,全当Ghost不稳定处理。

网友:
他用的是雨林木风的.
我那个电脑城专用版就是好啊. .
听楼上的说像是GHOST不稳定造成的.
可是用的是新光驱啊.而且也刻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