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ATX电源出现高频噪音原来是厂家失误(已解决)

楼主(2008-12-21):
朋友让修理一个品牌为 航嘉HK328 电脑电源,故障是不通电。我打开电源,是KA7500主控,背面有许多贴片的电源,发现保险烧黑,可以肯定有严重短路,经过测量,发现2只输出管13009击穿,2个基极电阻1.4烧断,电源回路保险电阻烧断,其他未发现有损坏,将损坏的元件全数更换,仔细测量无短路现象,用一100W灯泡串联接通220V,测量电压正常,端接绿黑线,电路能工作,去除灯泡后通电,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但是电源有“兹兹”的高频叫声,关闭电源,根据以往经验,肯定是电容失效造成的。首先检查2只330UF/200V电解,没问题就装回,于是在12V,5V,3.3V各输出端并接1000UF/16V电容,开机--------还是一样,干脆再换个KA7500,再开机--------涛声依旧,耶,呆掉了,从来没碰到过的现象。难道换上的7500也有问题,于是再动手换了个稳定好的TL494,开机---------口吐白沫晕到,怪了,NND,碰到对手了。
    只能老老实实要测量一下电压了,辅助电源5V和12V电压正常,再主控KA7500,发现推挽输出脚8脚和11脚电压不一致,8脚接近12V,11脚只有9.5V,难怪,输出不对称,肯定造成噪音的,但是回想起来已经换了2个芯片了,那么芯片不可能坏的。
    跑线路检查8脚和11脚输出所接元件,惊奇的发现11脚的输出端接有一个标102的贴片下拉电阻(1K),而8脚没有这下拉电阻,原因找到了,拆除这102贴片,高频声就消失了。
    很明显,这贴片不是后来焊接的,是出厂时就有的,造成输出管功率不一致,在满负荷工作时,负荷重的功率首先损坏导致电源烧毁。

网友:
水平很高,已经用灯泡测试短路了
“兹兹”的高频叫声,应该是电容失效,或者有地方短路
厂家绝对用他的用处

网友:
不知道是电阻是做什么用的,反正处理方法就是去掉这电阻最简单了,这样的接法很明显会造成输出不对称,稍微懂点的都知道,这是厂家设计板子的疏忽,还是刻意针对KA7500,希望高手能说明下。

网友:
我也发现两个电源有这样的设计了,为什么这样还有待大家探讨。

网友:
我在说明里面的8脚和11脚电压在输入是有误,是2V和1.85V。特此更正,避免误导。

网友:
虽然我还没弄清楚这个下拉电阻的作用,但是可以肯定这东西是有用的。
最起码电源出厂的时候是没有高频噪声的。两个推动管为什么没换一换试试?

网友:
哦...航嘉的电源,出现高频噪声.我这里也经常遇到的...大多数是因为板上的粘胶老化后,造成的微短路....这类问题,要特别注意那些复盖在二极管上的粘胶.

请高手们发表一下见解

网友:
不同牌子的推动管有没有影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觉得:板上的粘胶老化后,造成的微短路。有道理 我也遇过多次!

网友:
粘胶微短路是其中一种现象,我赞成,但是大家看那张分立元件的板子,不存在粘胶,也是一样有噪音,同样去除1K电阻,问题结决了,上机拷机正常使用,这如何解释呢,大家可以这样做个试验:在一个正常使用的电源上,在8脚或11脚与地间接一个1K电阻,看看是怎么个效果。

网友:
我是航嘉 BS-2000   也有这个电阻,不过是接在8脚

拿到这个电阻后,通电一会儿,下管就发热严重,看来这个电阻应该是消除这个毛病的
,可惜没有示波器,如果能看到波形,就更好理解了

不知道楼主拿掉电阻后,下管是不是也发热严重
还有我测得这两个脚的电压是2.2V    拿不拿掉电阻都一样

网友:
小弟手邊一些故障的電源好像也都有這一顆電阻, 也滿想知道它的用處是什麼?
因為有幾顆好的電源, 並沒有因為這顆電阻而導致輸出不對稱

网友:
将8脚接上下拉电阻再测是否与11脚的电压相同。

网友(2009-07-10):
C945推动管不一样也会出现叫的。前两天修的时候就找一很久没有处理好,后来想起更换过C945,换回原来的那个就好了。

网友(2009-09-14):
KA75008脚、11脚两脚的输出电压应该是一致的,大多数为1.4-2.2V左右,不一致说明电路有问题。

网友(2009-11-09):
我下午看了厂家的DATASHEET,参考设计上8,11脚只有上拉电阻。我又查了相关的电源图纸,发现有的电源有这个电阻,有的没有。看着一会,猛然想起,这个电阻其实是8,11脚接的振荡三极管的发射结提供偏置正偏电压的电阻。不是可有可无的!
8,11脚输出脉冲信号,截止时,由于三极管BC结漏电流的存在,三极管不能保证完全关闭,加入此电阻,为漏电流提供通路,保证开关可靠关闭,加速开关速度。

作用有两个:
1.抬高了发射极的导通电压,防止三极管受噪声信号的影响而产生误动作,使晶体管截止更可靠!

2.当三极管开关作用时,ON和OFF时间越短越好(降低开关管功耗),为了防止在OFF时,因晶体管中的残留电荷引起的时间滞后,在B,E之间加一个R起到放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