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R主板通电开机

楼主(2008-12-21):
一个专门做监控的主板.一通电就开机.
是不是短路了啊

网友:
对于开机自动上电的主板,先测量开机针电压,如果不是高电平,查与之相连电路,或者短接看是否能强制断电,根据我的经验IO9成以上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