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电源开关

楼主(2008-12-21):
以前我师傅在的时候有一个电源接了一个开关.方便修机不用拔电源线.
但是后来坏了.我师傅又回老家去了.
我想自己做一个.该怎样做啊.
是一个20针的.
如果要28针的怎样做呢

网友:
就是在220上面加了个开关。
建议把标题改成:“制作电源开关”
没见过28针的电源。

网友:
怎样加开关呢.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就是在电源盒里面的220V电源进线这里加个船形开关而以。
不过可能电源盒壳上要开个合适的孔方便安装这个船形开关。

网友:
你说清楚点
1。如果只是要求开关ATX电源的﹐就不需要搞那么复杂﹐有很多电源后面都有一个开关的﹐买一个这样的电源就OK了,或买个带开关的排插。
2。如果你意思是说强制开机的话,去电子城之类的地方买个开机按钮样的开关(带锁那种),分别接上ATX电源的绿色线和任何一条地线(黑色)就可以用那按钮控制强制开机和断电。
他说的28针是指24针的ATX电源接口(他把4针电源接口算上去了)

网友:
同意王大修师付的做法,直接在220V进线上加个开关.
(强烈建议:必须是双掷开关,这样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