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一个板子

楼主(2008-12-21):
今天收到一个板子技嘉940的,电压都正常,开机诊断卡现实FF不自检,复位一下就能顺利自检,刷了bios还是不行,请教各位可能是哪的事

网友:
是不是电源问题呀,原先我有一个好像是精英的主板,冬天天冷就起不来,按下重启就起来了,不一定对哦

网友:
呵呵,不是电源的问题,电源也换了试试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要我说你这板子,应该先加焊桥试一下,估计这个板子的桥也是单芯片的吧.

网友:
问题还没解决呢,大家都开看看啊,你们说的办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高手进来帮下忙

网友:
查一下COMS电路

网友:
等待中,问题还没解决呢,望大家都进来说说自己的看法啊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一块是CPU坏

网友:
这些东东真的不太好说,再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晶振,这个是25M

网友:
cpu也换过了试了试也是好的,问题依旧没查出来,继续等待

网友:
大家都给个意见,该怎么搞

网友:
NFC61 C68有几批是天冷了不好启动的~~

网友:
好像就是因为天冷的问题吧,我还见过有个板子一到比较冷的环境就内存不过,但是到了暖和点的地方就很顺利的能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