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求解决

楼主(2008-12-21):
主板是翔升N61的,硬盘ST80G  IDE接口,此硬盘在这片主板上开机可以到检测画面,能看见检测到的硬盘,然后就不进下面画面了,光标在闪,没有错误提示。数据线换过不行,用在别的主板上可以正常使用,但别的硬盘用此主板可以正常使用,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

网友:
主分区没有激活,硬盘分区没有高级格式化,没有系统文件或损坏,MBR有问题都可能。
一步步检查。还有一些有串口的新主板,不知道为什么IDE要接在从盘才能正常启动.
问题多了,慢慢研究吧!

网友:
可在别板子上可以用呀,别的硬盘在这板子也好用。奇怪

网友:
你的光驱是什么接口,主板IDE有几个接口,如果你主板IDE接口只有一个,你一条线挂光驱和硬盘,注意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