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不通电(强制加电又正常)

楼主(2008-12-21):
一个杂牌845Q主板,不通电,主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不亮。用镊子短接绿5V强制加电后开机正常,关机也正常。等拔掉电源线断电之后,再插上又不通电了。必须要强制短接绿5V。一般是开机哪里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
查绿线到排针之间的线路.或IO

网友:
“主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不亮”凭这句我想应该是3.3VSB没有吧,你可以在待机状态下测PCI  A14脚是否有3.3VSB。

网友:
慢慢腾腾的查就行了!

网友:
按传统检修思路就行了!

网友:
慢慢查找原因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