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IDE槽检测思路

楼主(2008-12-21):
一块主板不加硬盘开机正常,光盘启PE也正常,就是上硬盘GHOST有时G不过,偶儿G过重启后出错提示文件不完整,而且刚分的区,没正常G完重启时用PQ查看时显示未分区,有时提示是动态磁盘。
硬盘从别的机器G正常,内存、电源、数据线、光盘、光驱、CPU、主板电池都换过测试过正常。怀疑主板IDE槽数据针故障,求检测、解决思路。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以前试过845板在COMS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你可以找一个硬盘挂在你的机器上试试,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故障,如果正常就是楼上所说的bios设置一下,

网友:
BIOS我清过,毕竟主板电池都换了,出厂设置一般不会有错误吧。
如果COMS设下就可以,请问下从那设呢?
而且我换了两块硬盘,都是G时错误,重启就显示磁盘未分区,这两块硬盘有拿到别的机器上GHOST正常开机,并正常进系统,正常运行。

网友:
把主板所有外设,例如USB,声卡等都禁了来G看看

网友:
换下内存
或检测下硬盘

网友:
这个思路挺有意思的!

网友:
不是有意思,内存及硬盘本身的问题引起的大有存在,如果内存模块有故障的,还会导致低格过后,数据依然存在、无法分区、无法安装系统、GHOST失败、进系统过慢等情况,或许楼主没遇到过。检测硬盘坏道情况,别扫完百分之10就以为没事了,全部扫完再说。部分硬盘中部坏道、还会导致像内存引起的不定时死机、数据丢失、硬件驱动丢失的情况。内存好不否认,但是部分内存与主板的兼容性问题也会导致此类情况的发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一楼的贴子上说了,内存、硬盘都换过了,并且MHDD、THDD、效率源扫过,硬盘没坏道,而且在边的主板上硬盘、内存都正常,G也没问题,问题可以肯定是在主板上。

网友:
怀疑IDE座虚焊,但不可能两个座都虚焊啊。测IDE座对地阻值如下:
1/reset-1.8K,2/地-0,3—18/数据线-无穷大,19/地-0,20KEY空脚,
21/DMARQ-无穷大,22/地-0,23/25/27/29/31/33/35/37/39-无穷大,24-26/地-0,
28/SPSYNC:CSEL-0,30/地-0,32/34/36/38-无穷大,40/地-0.
请问下28脚SPSYNC:CSEL对地为0正常吗?
1脚RESET信号对地1.8K正常吗?
主板是映泰的M75X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