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KLR显示器关机亮点

楼主(2008-12-21):
一台19寸AOC显示器,关机有亮点,心想一定是那个消亮点电容坏了呗,更换开机,故障还是一样,开机仔细一看,发现屏幕从右上到左下一点有十几条不是很暗的白线,可能就是行消隐故障吧,可是关机后还有亮点是怎么回事呀,各位师傅请帮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显示器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消亮点相关电路引起的.如果还伴随亮度过亮的话.那就要检查G1相关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有白线......应该亮度不可调了吧?
查G1这条线路,应该可以找到问题的. G1的电压应该在关机的1秒钟内电压由负压变为+80V以上,才能起到消亮点的作用.

网友:
修了半天还是没有办法,头痛呀。
按照各位师傅给的思路又查了一遍,发现亮度可以调节,我把消亮点电容又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一样,我照着电路图把G1的有关电路上的元器件都查了一遍,没有找到损坏的元件。此机关机的时候屏幕两边会往中间缩小(只是行部分在缩,场部分没有),然后才关机,最后中间出现一个亮点。各位师傅再帮忙看看,谢。

网友:
查一下视放供电滤波电容及电压, 还有G1在工作时的电压.发上来看下

网友:
负压电容应该有负150V的电压。G1电压负50左右,在关机瞬间会降到负140左右,如果关机没有变化应该是消亮点电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关机的时候G1的电压还是负的,是不会变成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