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主板放几天就点不亮了

楼主(2008-12-21):
好主板放几天就点不亮了,反复触发偶尔能通电,停在C1不过,也不报警,那位大虾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拿皮搽内存,不行换个试

网友:
氧化了,用橡皮擦拭内存金手指不行,就再用砂纸轻拭内存插槽的触点,别太用力,注意方向。搞完用毛刷清理下再试。。。。。。。。。。。

网友:
你的可能是南桥晶振方面的问题,或者就是南桥受潮了.,南桥的事大.

网友:
谢谢回复,确定不是内存问题

网友:
把板子烤烤看
应该是放久受潮了吧
或是放在外面灰尘荡多了

网友:
用手摸着晶振看看能不能开,内存擦一下

网友:
不是南桥漏电!
就是IO坏了。

网友:
我的主板放那几天再用就坏了,和你的下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