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指针表怎样检测测ATX电源IDE设备D型插口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2008-12-21):
请问指针表怎样检测测ATX电源IDE设备D型插口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黑笔接黑线,红笔分别接红和黄线,看是否有5、12伏。

网友:
这个我知道,就是希望能知道具体的操作步骤,例如指针万用应该打到哪个档位上?

网友A:
将机械表档打到直流电压档。本人手头上的是胜利表,小一点的是2.5V档,再上面是10V档,再上面是50V档。

而电脑主机里面的电压最高也就12V,所以得打到50V档。

电源通上电后,观察指针摆到哪个位置,再根据50V档这个刻度看一下是否电压合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机械表档打到直流电压档。本人手头上的是胜利表,小一点的是2.5V档,再上面是10V档,再上面是50V档。

而电脑主机里面的电压最高也就12V,所以得打到50V档。

电源通上电后,观察指针摆到哪个位置,再根据50V档 ...

谢谢,我学习看看。

网友B:
指针表注意别过载,容易烧毁表头或者把表针打弯,电流档位别测电压!电阻档位别测电压!数字其实也注意这些。

网友C:
楼主先看看新手学习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看看新手学习区吧

学习区的资料有些还不够全面,所以有些问题只能靠发问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针表注意别过载,容易烧毁表头或者把表针打弯,电流档位别测电压!电阻档位别测电压!数字其实也注意这些。

谢提醒,经过初步学习,已经懂得测电压了,你说的情况是把电流档当电压档测试吧?我的指针表有全保护电路,电流大它会自动熔断保险管,昨晚用电流档测电流,估计电流过大,保险管自己熔断了保护电路,再换一个新的保险管又能使用了,呵呵。

网友D:
楼主是刚接触万用表,还不会用啊
其实万用表很容易用,多看几眼多扭几下档位就知道了。如果有初中学历以上,多联系一下物理的知识就更容易了

我顺便着重提醒一下:
很多人包括很多大学生,对于万用表不是不会用,而是在用的时候经常会忘记换档
所以新接触万用表,最好养成个习惯,就是在每次测量之前,眼神要瞄一下表上的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刚接触万用表,还不会用啊
其实万用表很容易用,多看几眼多扭几下档位就知道了。如果有初中学历以上,多联系一下物理的知识就更容易了

我顺便着重提醒一下:
很多人包括很多大学生,对于万用表不是不会用 ...

以前读初中物理实验课对这些实验老没兴趣,只关心多看一部漫画和多玩一些电玩,我喜欢电脑也是为玩电脑游戏,后来逐渐对电脑硬件发生兴趣,但电脑硬件主要还是要会维修,维修就要用到测量,所以要把这部分东西给补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