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热开机,只能冷开机。怎办?

楼主(2008-12-21):
当插上电源时能加电开机,但当关机后二次开机却无法加电,把电源拨了,然后重新插上电,又可正常加电开机,不知各位有没什么法子。谢谢 了。
主板

网友:
已经查过,不关电源的事。

网友:
先把CMOS清零一次看看

网友:
不是IO坏了!
就是南桥漏电。

网友:
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
是不是电池旁缺少跳线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