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7300GT大量黑屏

楼主(2008-12-21):
06年8月份买的双敏7300GT 128MB
机器配置是PD805 512MDDR2 双敏945PL 80GIDE 电源是金河田标配电源,实际功率应该是峰值300W
目前在两个月里面有30张左右显卡都坏了。现象都是一样的
开机,是黑屏,但是系统运行正常,明显可以感觉在自检过后,显示器跳了一下,颜色有点白色。。但是就是无显示
在当地修理显卡的,修理了7快,都修理好了。但是用了3天全部坏了。我问他怎么修理的,他说什么显存有问题,加温处理,还是怎么的。

我怀疑造成这种显示可能和电源有关系。因为整机功耗很大。。电源可能长期高负载。显卡欠压造成的吧?
因为USB经常会出现无法识别。

显卡没有明显的伤痕。如电容暴起,或者焦味。。

请教论坛的各位大哥们,,这个是什么问题,能修理好吗

网友:
那你就先换个大功率的电源测试下吧。我觉得显卡不肯能一起坏吧?

网友:
显卡绝对是坏了。。几十块显卡我试了N次。

网友:
主芯片虚汗了。。你是哪的?

网友:
近的话拿我这来修哈。。

网友:
要是绿色底板的双敏7300GT我修过10多片,主要的原因是散热器尘土堆积风扇缺油导致散热不良,显卡GPU脱焊,因是无铅板加焊效果不好,要重做BGA,但问题是大多时候连显存都要做BGA,显存坏了又买不到,只能拆拼,很麻烦的。而且由于旧的正常可用7300GT显卡价格才100多元,修理费不好算,可以说吃力不讨好。

网友:
先把散热问题解决发好。

网友:
呵呵 前几天接了一个网吧的华硕的7600  共27块
有花屏的有不亮的, 全部搞定  用了一天半时间。
网吧的 一般是按35一块 收费的,
这是我这里的行情,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我们沈阳差不多,网吧的显卡其实挺好修,就是太脏了有点烦人

网友:
不是散热问题。。我在网上买了批工包的7600GT 170一块贵吗?
那显卡我这里修显卡的伙计,修好用了3天全坏了。在拿去修理,他所修理不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他的技术不过关,技术不是一天俩天能出来的,得经过时间磨练

网友:
我朋友 的一个黑网吧买了一批工包的 绿板7600
用了不到半年挂了一小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可以说成是显卡本身的设计缺陷。NG周边电路偷工简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