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 (自然窗770FT)故障

楼主(2008-12-21):
一台爱国者 (自然窗770FT)刷新率上不了 1024X768X85,只要上85HZ屏幕即黑屏,60HZ可以,请问怎么修,谢谢。
黑屏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写存储器资料试一试,其它没什么异常吗?

网友:
检查85HZ对应的校正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好的,我晚上回家换换,试试,谢谢。

网友:
请问行管ST2408HI和二次管K1917能用什么代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行管用C5411,场效应用J306 J307代

网友:
[行管用C5411,场效应用J306 J307代
K1917是N沟道的吧,怎么能用P沟道的J306 J307代换呢?

网友:
行管用c5411,二次电源管用irf630 !

网友:
看一下从cpu出来的S0 1 2 3所控制的管子和电容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