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50GT 的mos管烧了,电源不启动

楼主(2008-12-21):
电脑一直使用正常,昨天晚上突然自动断电,当时没动,早上起来通电,发现风扇
转了下就没反应了,闻到一股焦味,发现显卡供电部分的mos烧了,机器不能启动,换显卡可启动

听朋友说这是显卡上有短路点,现在想请教下,我显卡还有救吗,找到短路点就能解决问题?
另外花100元修这卡符合维修行情吗?

网友:
先换个MOS管试试。

网友:
请朋友换了个焊上去还是不管用,后来他把补焊的mos卸下去,又卸了个MOS管下去,就可以亮了,进了系统。(一共6个mos管,8pin的)
结果5分钟后关机,又一个mos管凸起了,而且其他几个MOS非常烫,我该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会修最好到专业维修地点送修,
找到短路点一种是修好一种是GPU挂。

网友:
去换功率大点的MOS管,,最好一起换掉,,我上次就遇到一片这样的,最后全换掉就好了。。100块前是稍微贵了点,这个卡我的维修价格是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