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医生医病头,走运医生医病尾

楼主(2008-12-21):
最近修机器修得相当郁闷,一台接一台没修好。这两天情况稍微有所好转,话说今天接了一台联想E280S,其实跟旭日125F是同样的板子,只不过A壳上方贴了个金属三角形,比旭日125F看起来要时尚那么一点点,号称商务机型。

  拆开一看,有人修过,EC和1999都用焊油吹过一遍,搞不清是换过还是只加焊了下。待机正常,按开关没反应,量开关按键没电压,原来开机点对地了。开机点除了接了个上拉电阻到3VPCU,没其它元件,唯一可能有问题的就是EC。换了个EC,好了,开机点有3.3V了,按下开关,外甥打灯笼-照旧,还是没反应。

  待机时量EC输出到南桥的开机信号551-DNBSWON#,没电压。这是不正常的,正常的情况下这个信号应该有个高电压,在按下开关时,这个信号瞬间会由高拉低,再重新升高,而D26正端的DNBSWON#信号则由低电平升为恒高,送达南桥。有关于这个二极管的工作原理,曾经想发个贴阐述一番,但是落笔时方才发现,自己其实好象也解释不清楚。

  一般来说如果待机时D26负端为低,说明EC有重要工作条件没有到位,供电没问题,时钟也有,但频率不清楚,我用的这个古董级的示波器只能量量有没有波形,具体频率是多少一眼看不出,要用旋钮上的刻度和屏幕上的格子来计算。

  供电和时钟没问题的话,最大的可能就是BIOS了,重新刷了个BIOS,老样子!再量BIOS到EC的AD线,也没问题。没撤了,心想是不是自己没焊好?再给EC拖一遍,不小心拖掉了边上个小电阻。这时才发现这个电阻的焊盘居然是圆的,再一看原来这个电阻曾经搬过家,左边的两个点才是它原来住的地方,右边的两个点其实只是两个ICT测试点。上一位维修大师可能跟我一样也把这个电阻拖掉了,后来就给它搬了个家。

    装回电阻后,551-DNBSWON#恢复为正常的3.3V,按开关正常上电跑码。具体这个电阻是起什么作用,我说不上来,有经验的兄弟可以来谈一谈。

网友:
水印不透明,有些影响读图。

网友:
有次修IBMX31的时候就是别人做南桥把32.768边上的电阻挪位挪开焊了就是不开机,还好最后看出来了

网友:
这个电阻的作用就是跟晶振一起谐振在32.768K,如果没了这个电阻,它的频率会偏移

网友:
我来做个小人的猜想,会不会上一位师傅没有讲好价格,故意把电阻搬的家,我想他水平再低也不会不知道测试点没有焊锡吧?这种人为故障确实很难搞.呵呵。不过话说回来,有时你辛辛苦苦找出故障原因了,顾客又嫌贵不修了也够烦人的。

网友A:
那个电阻通俗地说相当于一个反馈电阻让其工作在线性区~如果去掉该电阻其实振荡电路仍工作的~但是可能会造成振荡电路工作点不合适而停振或如~晨翔~说的造成相位偏移~
这个因为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有看过这方面资料所以有点印象~

网友:
楼上阐述的比较清楚,这个电阻就是稳定震荡频率,有时不加也可以的!一般设计的时候都会考虑上去!

网友:
人为的故障确实挺头疼的!!我们这里最明显的就是修不好就把机器BIOS给换了,再摘掉一些南桥附近的小电阻,搞的别人也修不好,这种人可真缺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阻通俗地说相当于一个反馈电阻让其工作在线性区~如果去掉该电阻其实振荡电路仍工作的~但是可能会造成振荡电路工作点不合适而停振或如~晨翔~说的造成相位偏移~
这个因为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有看过这方面资料所 ...

科班出身还真是不一样。

网友:
无边兄啊~我的脸就是这样被你弄红了~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死的东西早就忘记的~等到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才恍然大悟~

网友:
估计是上家没谈成价格,给人故意做的,是有点缺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