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程序编写

楼主(2008-12-21):
我知道通过BIOS中断可以访问BIOS程序,根据主板的不同,BIOS程序也不同,
但是BIOS程序是怎么编写的呢?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最好是能举个例子,或提示一下看哪方面的资料?
万分感谢

网友:
哪位大侠帮解决一下
哪位大侠帮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捆饶小弟很久了。

网友:
可以用编程器读出代码.......但如何编写及修改恐怕是机密!
如想破解.......可只改变BIOS一项后用编程器读出数据,看何值变化!.....可逐项破解!

网友:
BIOS程序的编写把持在AWARD等几家寡头手上,连主板厂家都是购买的。

网友:
BIOS程序有的地方可以修改,但我还没有听说要编写BIOS程序的,这样的人也不用修本了,已经造本的人了。楼主可以去一个地方:
www.biosrepair.com
找耗子吧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
小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