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关与屏的问题....

楼主(2008-12-21):
这类屏的故障遇到十几台了一直没能解决,屏型号都为:奇美M17E05/08 系列的,屏主芯片都为CM2706.之前也换过屏主芯片但故障依旧,还望高人指点..................

网友:
传这两张图,说明什么  是说明黑屏吗
屏上电路有关的测量数据也没有  别人怎么分析??

网友:
可能是没上传好,
  ,故障现像为整体有点偏白,有时会带有条纹而且屏下边1/4的部分有时也会变为全黑,
测得的屏电 3.3V  11V 23V这几组电压都正常

网友:
怎么上传过去都是黑屏的呀?????????

网友:
因为他的屏,有亮度的部分也不是很明显,拍照出来就当是全黑的。能否多提供点数据,以便分析。比如通电状态下,指示灯状态;通电后是否一直无显示,接上VGA线指示灯状态等。。。。。。

网友:
具体的就是像CRT显示器G1过高的那种现像偏白,但可以有看到桌面显示的影子,其它的都正常.屏电路的的各路电压也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