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40G,经常找不到

楼主(2008-12-21):
西数WD400
经常检不到,而且有点怪,有时在BIOS里能找到,在MHDD里却找不到(已经跳为主盘了),当MHDD能找到时,用SCAN却说盘没有容量,启始和末尾都是0。
当识别出容量时,SCAN显示A A X ………………,用[erase]擦过,但擦过后就找不到该盘了。d:\Documents and Settings\dudu\My Documents\My Pictures\hd\西数40G.jpg

网友:
很可能是固件有问题,用3000或是XLY检测一下固件,容量为零的大部、和固件有关~再就是换换板子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使用时间长了,和主板产生冲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使用时间长了,和主板产生冲突?

呵呵,绝对不是,从SLOT1到945的主板我都有,接哪个都像我描述的那样。

网友:
应该是固件坏了,免卡版的PC3000对WD盘支持很差,可能一定要用PCI3000来修了。

网友:
今天用HRT刷了下固件,开机能认出来了,系统能安装进去,但不能正常运行,有坏道,刚买的HRT,用的还不熟练,明天争取将坏道写表。

网友:
一定要用PCI3000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