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液晶寻求解决方案(已解决)

楼主(2008-12-22):
眼看09年就要到了。再此祝大家新年发财发财!
放了好几天的液晶。因没有修过次机也没有一个完整的维修思路。顾求助解决方案。
液晶型号:2007FPb  黑色DELL19寸方屏。
询问客户结果:该机是新机,2年一直没有使用,前几天想用,开机就没有显示了。
故障现象:开机,指示灯亮绿灯。屏黑无显示,但有淡淡的“光栅”(背光),关机时能反映出来。
检测结果:电源电压,单路18v输出正常。驱动板上的基本测试点也无异常。通电。面板上的1、2、3、4,指示灯只亮1、3或1、4.,如下图。无论如何调2指示灯都不亮。用通用单灯高压板点灯管也是淡淡的背光。不像其它液晶那么明显。
比较奇怪。暂时的检测结果就这么多了。求有经验着给以指导。谢谢!

网友:
首先,用单灯板点19的灯管,可能会出现只亮一半灯管或亮度低.

怀疑是主板出了问题,如晶振旁路电容漏电等,可用热风加热一会试机

还有的就是按键漏电造成控制部分电路复位异常,

网友:
淡淡的背光  能不能看到图像??

网友:
最好查一下亮度控制部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兄,能不能把空个驱动板的24C02的EPROM给小弟传下呀?
我有个一样型号的机子颜色出问题了!
相互借鉴下

网友:
有没有试试灯管?淡淡的?

网友:
這個屏容易壞
先查到屏的工作電壓5V
及屏電路VCC VGH VGL .... 等是否正常

先試換驅動板 以區隔問題所在

网友:
谢谢在楼上的兄弟。这几天忙,还无暇顾及这个DELL。
我把24C传上来,给那位朋友。希望有所帮助。
dell 24c.rar (212 Bytes, 下载次数: 56)

网友:
今天有时间修好了这个DELL液晶。有几点是比较特殊的在此我说明一下。
一是这个屏透光性和普通屏不一样。以至于点亮灯管也感觉不明显,不像其它屏那样是白屏。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淡淡的“光栅”。
二是这个屏的屏线比较特殊和常见的双8排列顺序不一样。需要自己从新排列。这里要谢谢“一甲”兄弟给我提供的屏定义。
开始只想换掉驱动板但18v的供电比较头痛,索性就全部换掉了。手头没有6灯高压板就用4灯代替了。做屏线。找了个悦康的M06B4VB驱动板。写程序。写完程序,让人高兴的无信号显示就出现了。接主机显示一切正常。现把图片发上来有需要的可以看看。

网友:
看排线好象是 单6的吧?

网友:
指示灯只亮1、3或1、4.说明的是DELL显示器开机无法完成自检,出问题的地方应该是控制板,楼主要是这么修一台功能强大的DELL显示器就变成山寨机了,呵呵

网友:
这个显示器,质量很好的,显示效果也很好,确实这么修法,机器显示效果下降了好多哟

网友(2009-03-19):
最好搞块高压板试下

网友(2009-09-03):
这个机器真的是很好修的,昨天我就修了一台,有18V供电,但是没有其他电压,自己做了个电路上去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
唉 灯管也少了 两跟

网友:
没人个人都有知己的维修方法  不要那么说LZ

网友:
我遇到 这个机子   只有电源19V   驱动板也只有19V     一时找不到 思路   请教各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