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用ATX电源代替易驱电源的吗?我遇到了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12-22):
我用ATX电源代替易驱电源连接一台CD烧鸡,第一张烧录正常,第二张烧录的时候就发生异响,好像刻录机电机疯转,光盘刻录声很大,但只烧录了开头一点点就刻录失败了,但放第三张的时候又正常了,放第四张又发生了第二张的情况,这样费了几张刻录盘,开始还以为是买到了雷盘,但想一想这种怪现象好像是有规律性的就索性换成易驱原来配的电源,发现一切正常了,难道ATX电源不可以代替易驱电源用?请哪位达人给说说看到底是咋回事?

网友A:
本人手头上有刻录机,但都是装在机箱内使用,配置大功率电源无此问题。

你的问题目前不太好说。你用的是Nero刻录软件吧,更多的可能性是,从网上了解来的信息是,Nero软件如检测到该软件被破解或是使用盗版的序列号的话,则极可能会刻飞盘。

具体的Nero软件序列号如何检测是否认证为正版,请你自己上网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手头上有刻录机,但都是装在机箱内使用,配置大功率电源无此问题。

你的问题目前不太好说。你用的是Nero刻录软件吧,更多的可能性是,从网上了解来的信息是,Nero软件如检测到该软件被破解或是使用盗版的序列 ...

个人还是认为Alcohol 120%的刻录软件使用更好些,能完整的仿真原始光盘片,不必将光盘映像文件刻录出来便可以使用,虚拟光驱执行虚拟光盘效能比实际光驱更加强大;支持多种映像档案格式,利用其它软件所产生的光盘映像文件直接挂载进 Alcohol 120%虚拟光驱中,可直接读取其内容;可以直接将 CD,DVD 或光盘映像文件刻录至空白 CD-R / CD-RW / DVD-R / DVD-RW / DVD-RAM / DVD+RW 之中,不必使用其它的刻录软件,方便对光盘及映像文件的管理。虚拟多部虚拟光驱;让系统拥有 200 倍超高速光驱,可直接进行对刻或将映像文件刻录至空白光盘片;同时支持多部刻录器同时进行读取及刻录动作;可用 RAW 模式执行 1:1 的读取和刻录并[local]1[/local]的将光盘备份或以光盘映像文件储存;支持读取及刻录各式光盘映像文件 (mds, ccd, cue, bwt, iso 和 cdi);使用简单,使用鼠标点选三次即可执行对刻;支持 AudioCD、VideoCD、PhotoCD、Mixed Mode CD、CD Extra、Data CD、CD+G、DVD (Data)、DVD-Video 的读取及刻录。

网友:
回楼上两位,我用的正是Alcohol 120%比较老版本的稳定版本出的这个情况,Alcohol 120%新版本的因为破解不完全容易出现提示内存不足的情况所以早就不用了,至于Nero我一般都用精简版的,破解得很很好,很稳定的说。

网友:
应该是我的电源有问题,用万用表测得12V电压接近12V,几乎没波动,5V电压5.09V左右,也是波动不大,但接这个电源刻录机刻盘就出现异响,很容易刻坏盘,真是奇怪。

网友B:
你的ATX电源在主板上工作正常吗?多用几个假负载看看功率是否不足?还有是否存在漏电的情况?
易驱电源的功率一般都比较小,顶多40、50w左右,如果你的ATX电源连易驱电源都不如的话,这个电源可能也没有什么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ATX电源在主板上工作正常吗?多用几个假负载看看功率是否不足?还有是否存在漏电的情况?
易驱电源的功率一般都比较小,顶多40、50w左右,如果你的ATX电源连易驱电源都不如的话,这个电源可能也没有什么价值了。 ...

我是怀疑我的ATX电源输出功率比易驱原配的电源功率大,造成的刻录失败,因为刻录机接ATX电源刻盘时的声音比接易驱原配的电源的声音大好多,听声音电机的转速明显提高了很多。

网友B:
我想问楼主你的电压是连接刻录机的时候测量的还是空载测量的,如果是空载电压是12v,功率不足的话可能接上负载就是12v以上了。声音变大很可能就是电机转速提高了,12v就是提供电机电压的。
atx电源的功率远比易驱电源功率大,我们的刻录机99%都是接在atx电源上用的。不可能说功率过大,只能说你的电源有问题,最常见就是电压不稳定或干扰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楼主你的电压是连接刻录机的时候测量的还是空载测量的,如果是空载电压是12v,功率不足的话可能接上负载就是12v以上了。声音变大很可能就是电机转速提高了,12v就是提供电机电压的。
atx电源的功率远比易驱电 ...

刚才用ATX电源连刻录机刻录VCD并连上万用表,其中一个D型插口12V电压升高一点点,5V电压也准确,刻录时电压几乎没波动,再用同样的方法测其中的一个D型插口,12V电压输出也准确正好12V,5V电压也是大一点点,刻录时电压也是几乎没波动,现在刻录正常了,没再出现刻录失败的问题,而且刻录时也没前天刻录时的异响,不过原来电源是配双风扇的,我昨天嫌噪音大就拆掉了其中一个风扇,难道一个风扇就影响这么大?还真是奇怪,但我老感觉手头这个电源IDE和SATA输出有问题,因为接过一个新硬盘,挂BT开了一整夜,第二天出现硬盘满盘坏道的情况,分区和格式化都不能够完成,关掉电源重新插新硬盘故障又消失了,后来不敢再用就换了新电源,这个电源现在正好闲置想用来当刻录机易驱电源用,没想到前天刚一连刻录机就出现了有规律性的刻坏盘的情况。

网友:
可能电源滤波不良

网友(2009-08-22):
电源大流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