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烧行幅管

楼主(2008-12-22):
方正显示器,故障是行幅过大且不可调,拆开后测量发现,双阻尼中点的对地阻值很小,现吸空其引脚测正常,测行幅管CE间值小,将其拆下,果然是击穿,表面型号是TIP41C,因手头没此型号,用TIP122换上后依旧,
第二天找了个同型号的TIP41C换上后还是行幅大,拆开看时,再次击穿,试换其C极上的枕校电容依旧。取下行幅管,看行幅管是否能变小,通电瞬间行管冒烟了。

网友:
烧行管的原因

CRT烧行管有两种情况:

1.开机瞬间烧行管. 原因有:
A.B+电压过高
B.行偏转线圈虚焊,造成行管B.C极之间电压过高(电流过大)
C.逆程电容(行宽电路)虚焊或容量减少
D.加速电容(行推动电路)电解液烤干会造成B极信号不能按时到达,瞬间烧行管
E.阻尼二极管(行宽电路)击穿烧行管
F.高压包内部短路

2.延迟性烧行管的原因:
A.升压滤波电解电容鼓包.漏液造成滤波不良,行管C极出现杂波
B.行推动滤波电解电容鼓包.漏液造成滤波不良,行管B极信号出现杂波
C.上阻尼二极管软击穿造成行管损坏
D.高压包绝缘性不良,对行管散热片放电损坏行管
E.加速极电容鼓包.漏液造成行管B极信号延迟性到达,行管深度导通
F.偏转线圈由于天气潮湿内部产生霉点而短路

网友:
现在是频烧行幅管TIP4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