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W98 19''液晶有拖影

楼主(2008-12-22):
清华同方的LW98 19''液晶有拖影:主要的故障是显示缓慢,移动下鼠标后面就有N多个鼠标的影子,放电影那简直是一片模糊。在网上也找了些资料看看,说是响应时间迟缓,还有的说是数模转换不同步,建议调电位器,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电位器,所以现在没有法子。各位对清华同方有研究的帮帮忙。

网友:
应该是屏不好.好像用得是三星屏.....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清华同方的通病,已经遇到比较多了,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

这个是屏的问题,我用替换法做个,都是一样的显示。现在的想法就是,如何维修这种问题,有方法者请帮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上面标的是三星的屏,不知道有可修理方法

网友:
如果是用的三星的19屏,修复率很低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电脑主机有或显卡有问题啊?要不就是显示器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出现这样的现象就不要修了   我现在都有5-6台这样的屏   屏里面的东西全换了还是不行  电压全部正常

网友:
有待高手现身, 我手上也有这样的屏没有搞定

网友:
这个故障.我看到一遍文章可以解决问题. 好像在屏上加一条线就行了

网友:
是出厂的时候是这样还是后来?

网友:
厂生产出来屏就有问题。屏通病。

网友:
这们兄弟,我已经说了,我换了驱动板和高压板,和它相同的型号,其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电脑主机有或显卡有问题啊?要不就是显示器驱动板的问题

这们兄弟,我已经说了,我换了驱动板和高压板,和它相同的型号,其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
同志们,这是三星19屏的通病,要不三星19的液晶不用三星的屏!!!!!!!!!!!

网友:
当报废处理吧。。我也碰到多块了。

网友:
我遇到过是信号线的问题,当时还有水波纹,换了信号线就好了......

网友(2009-06-21):
我的也是这个屏,原来屏IC坏了换了一个,
现在还是和原来故障一样,
有拖影随动画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