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VC14AD

楼主(2008-12-22):
这个逻辑电路是不是开机触发部分的

网友:
就是这个内存槽下面这个

网友:
74系列是门电路。一般是参与主板的开机触发电路的。

网友:
74lvc14ad是不是写着74系列都通用

网友:
7414 这个是 非门电路 一般主要用于 开机  复位 和集成显卡 电路

你用可以用万能标测下 7414 是不是跟 绿线相连 如果是的话 就是用在开机电路里

网友(2009-09-27):
呼呼~~~好不容易才找到

网友:
按常规应该哪个引脚接绿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