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检时不显示IDE键盘

楼主(2008-12-22):
主板自检时不显示IDE键盘无反映

网友:
是不显示IDE口。键盘无反应吗。
应该是硬件坏了,硬盘的可能性大一点吧

网友:
先换条数据线。保证数据线是好的情况下。一般是硬盘损坏。。。。

网友:
LZ说的不是太清楚,说详细说明,大家才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2009-06-10):
如果能确定数据线和硬盘和IDE路上的电阻、电感是好的话,必定是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