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系列彩显通病?

楼主(2008-12-22):
三星CRT,忘记具体型号,上门的时候没有搞好,客户不让带走,那就算了。但是当时没有查出故障:开机后,满屏暗红,图像正常,打开机器,没有发现原件故障,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通病
三星

网友:
兄弟各电压还是提供下吧,现象一样问题不一定一样!

网友:
哥们说的是CRT还是液晶?CRT偏红应该是少色,看数据线到尾板,最后考虑cpu数据问题,若是液晶,那就是通病,灯管老化了!

网友:
应该是台式把 应该是 微板红通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