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E570笔记本冷机不开机

楼主(2008-12-22):
长城E570笔记本冷机不开机
  上电源开机指示灯亮。但是屏幕不亮。测板子上5V  3.3V 1.8V 1.1V电压都是有的。只是测CPU电压只有0.9V是不是有点低呀(T2050-1.6/2M/533的CPU)上假负载CPU电压是1.3V.测到一条数据线只有0.6V其他的都是1.01V。用电阻档测这条数据线0.66K其他的地址线是7.89K.
    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CPU座有虚焊吗?还是CPU的数据线本身就有一根要低一点的?如果是CPU座虚了。为什么热机后就可以一直开机呢? 是冷机加电不亮

网友:
楼主所说的是冷机不加电还是冷机加电点不亮呢??说的明白一点,这样问题可以好解决 一点啊

网友:
用检测卡检测显示的代码是多少?

网友:
诊断卡是PCI-E的我上一块诊断卡。都是显示CF

网友:
沉的真快。想有人帮一下。给点思路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