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主板烧了,不知道还可不可以修好

楼主(2008-12-22):
1. 判断主板烧毁的程度:
系统一切正常, 只是硬盘指示灯不亮. 我加了一块内存, 把硬盘指示灯的那根线反过来插上(红白---> 白红),结果一开机
  就有糊味了, 我量了一下, 内存插槽旁边的小三极管烧了,CPU边上的三个SRS2525L稳压管好象也击穿了.因为再开机后CPU不热了, 也没有任何报警声, 显示器黑屏. 主板是精英P4vxasd2的, 我不知道CPU , 南桥, 北桥是否也可能烧了, 还有没有修好的可能性. 请大家给些建议, 谢谢! (主板上5V, 3.3V, 1.5V 还都有)

2.装系统在开始两分钟时就中断.
硬盘A 在原主板上不能装系统, Ghost之后起机刚进入XP界面就死机.
硬盘B在该主板上一切正常, 硬盘A在其他主机上也一切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
硬盘灯的线接反怎么会烧东西呢...是不是把内存插反了才烧的 ..你的内存槽有没有也烧掉了?

网友:
应该是你装内存引起的吧
或是你不小心掉了东西到板上
烧的这么明显
换了烧掉的东西先
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内存条反着也插不上呀, 我也觉得奇怪. 其他的也没动什么呀.

网友A:
两块硬盘有可能是跳线的问题吧,有些主板对硬盘跳线非常敏感的,接一个设备就必须跳到CS上,跳到主从都不管用,而有的主板则不一样,不管你的跳线是跳在CS或主或从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内存的供电,如果是一代的就查2.5V和1.25V,如果是2代的就查1.8V和0.9V

网友:
内存槽的防呆设计对某些呆子没有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块硬盘有可能是跳线的问题吧,有些主板对硬盘跳线非常敏感的,接一个设备就必须跳到CS上,跳到主从都不管用,而有的主板则不一样,不管你的跳线是跳在CS或主或从都可以正常使用

现在主板修好了, 把内存插槽旁的小三极管换了, 可能还是插内存时造成的, 以前从没有遇到过.

关于硬盘的事还没有解决, 所谓'CS' 是指硬盘上的还是主板上的? 我看硬盘上有'主, 从, encable select' , 没看到'CS' 设置,
我将硬盘上的跳线设置为" encalbe select" 还不行.
请再指教, 谢谢!

网友:
我将硬盘的跳线设置为"encable select", 然后装XP后, 在load file 时出现以下错误信息:

    File \TVAS\vgaoem.fon could not be loaded , the error code is 7. (xp 番茄)
    setup cannot continue, Press any key to exit.
有时侯还显示:
    The file cbidf2k.sys could not be found, Press any key to exit. (xp sp2)
所以每次都很无奈的退出啦.

网友B:
你的问题是有2块硬盘..一块在原机无法使用./.拿去别的机可以.另一块在原机可以正常使用..从这问题来看机子和硬盘应该都是好的..你可以试着把硬盘跳线拔掉用PE装系统看看,,如果不行就用DM来清零让硬盘恢复出厂状态..我以前搞过这问题..忘记怎么搞好的了..很久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是有2块硬盘..一块在原机无法使用./.拿去别的机可以.另一块在原机可以正常使用..从这问题来看机子和硬盘应该都是好的..你可以试着把硬盘跳线拔掉用PE装系统看看,,如果不行就用DM来清零让硬盘恢复出厂状态..我 ...

PE我不懂, 也从没有接触过.
我装两块硬盘, 进入系统后用新硬盘将原硬盘中的系统分区(C格式化了, 然后做Ghost, 然后再ghost 到原硬盘的C分区下.
依然不能用原硬盘启机, 刚显示XP界面就不动了(再有几秒种就可以进入桌面了). 茫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