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华硕代工P4BP-MX/S不装电池不能开机,不能放电

楼主(2008-12-22):
一块清华同方华硕代工P4BP-MX/S机不装CMOS电池不能触发,CPU风扇不转,装电池就有显示,但进系统后蓝屏,由于该机CMOS有密码,想放电,按主板提示将主板CMOS跳线1、2脚插上放电,没想到密码还有,请问怎么回事呀,急等解决?

网友:
不用电池可以开机的主板是通过ATX 电源的5VSB 通过一个二极管提供RTCRST# 电源供给ICH 所以可以开机!如果主板上没有电池不可以开机说明这些批主板的电路设计没有这部分电路。
想去掉密码,只有重新写BIOS

网友:
如果是教委招标的机器,那默认是 thtfpc
如果是家用机型,只能试试看,目前知道的有 thtf thtfpc tongfang等等

网友: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谢谢,解了,确实是thtfpc

网友:
不过,像这种不用电池不能开机的我确实很少见过,想问一下有这款主板的,是不是没有电池不能开机呀,我的主板有没有问题?待会我把图发上来,请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请大家看看,有这款主板的,是不是没有电池不能开机呀,我的主板有没有问题?该机的图片见上

网友:
刷 BIOS 就可以了啊

网友:
CMOS密码是存放在BIOS芯片中的吗?一般CMOS密码可以存放在南桥CMOS模块中的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过一台同方的机子,有硬件还原卡的,装系统都装不了,没有密码,还是问一个同行的朋友,才知道密码就是thtfpc,进BIOS去关了还原设置,可以装系统了。

网友:
今天终于又遇到一块同样的板了,没有电池可以开机,看来上面的一块板要电池才可开机是主板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