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T Neo-V V2.0 不触发

楼主(2008-12-22):
接到板时,测网卡高温,拿下后还是不触发,MS-6和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
请高手帮帮忙
不触发

网友:
对MS主板不太认识的多,也请高手进来指点一下,开机电路和复位之类的

网友(2010-01-18):
加焊一下I/O试试,我试过几片都能好,但是有点令我不解,从表面看不到我假焊、虚焊的迹象,本来令我有些担忧,但是出我意料之外。出处后也没接客户反馈。因为开机键一般都是接到I/O的,当I/O接到开机键输出一个高低跳变的电平后,就会输出一个PWOUT的高电平信号给南桥。后面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