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同创怪现象

楼主(2008-12-22):
17寸同创出现怪现象,那就是通电后电源灯亮,可就无显示。我查到视放板灯丝的电压只是3伏左右,G2电压高于250伏。我真不知如何下手。请问各位有什么高见?先谢了

网友:
如G1电压正常.视放三枪电压正常.那就直接检修灯丝电压支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查过了灯丝支路,没什么 可疑之处,请问长风板主,要是G1的电压偏高了,那该咋办?先谢了

网友:
那就查看大板上的G1电路的控制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点听不明白你的意思,G1是负压,偏高指的是很负,还是接近于零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