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主板跑“26”不显(已修好)

楼主(2008-12-22):
一块845主板跑“26”不显
检修过程:跑26不显示示,明显问题出在显卡这一块,排除显卡本身坏原因,量AGP的各项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VDDQ1。5V也正常,北桥供电也正常,
本想刷个BIOS适适的,后来仔细看看背面,你不说还真有收获,在显卡巢旁边的一根线微微有断线的痕迹,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用望大镜看还真是,于是补线,花了一分钟补好,再插上CPU,内存,显卡,还是跑26,呵呵,但屏已经显示了,此板修好
所以此板故障就是断线,所以各位修板要细心啊,要不细细的一根线你看不到,有得你修一天的了

网友:
目检能力也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楼主不错,能检查出来。

网友:
谢谢LZ分享技术细节,这个很重要,如问题找不到就花的时间多也不一定修好,学习了

网友:
那这条线路是提供什么信号或是电压的,AGPR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为什么还没有显示呢?有没有高手能说下。

网友:
有时就是少一根线就有很多莫名的故障出来,道也道不明的!!

网友:
看来修板要仔细再仔细了~~~不能放过一点点的蛛丝马迹~

网友:
把主板学修完,什么都能搞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搞侦破了,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啊~~~
做事情真的要细心啊~~

网友:
目测永远是最最重要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