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最简单的硬盘版RST442

楼主(2008-12-22):
最简单的硬盘版RST442,下载解压后打开vfloppy.EXE,点击选择映像文件的路径,再选择RST442.ima,点打开,最后点应用,重启计算机后,按F8键进入系统菜单,按ESC键返回再选“由虚拟启动软盘启动”就可以进入内存扫描检测软件了

网友:
不错,我明天转换成光盘测试一下。

网友(2009-04-01):
用这个版本好像有很多测试项都没有测试的

网友(2009-05-16):
支持 SDR DDR检测及定位

貌似 不支持DDR2!

网友(2009-07-07):
请问一下,RST最大能支持多大的内存,我发现超过512的都看不到了,插一条128M的好内存带一条512M的内存,512M的只能认到256M。

网友:
LS的朋友,测试的结果与你使用的主板有关。

网友:
哦? 谢谢版主提示,我用的是华硕的SIS主板,用CD2.13的CPU,具体主板型号我忘记了,我一直用那张主板测内存,以为会好用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参看本版置顶帖: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260-1-1.html
你说的那个现象,是有故障的那个BANK,被SIS主板整体屏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