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挡LOGO

楼主(2008-12-22):
昂达945PLN主板..挡LOGO..刷BIOS..几个版本都一样..有个版本没LOGO的..可以看见是挡在内存那里了,,也就是检测完CPU就不下去了,,,键盘不能用,查PS2电路正常,,查内存也正常..BIOS供电正常.,.,更换BIOS块一样 还有什么好办法搞这板吗

网友:
换键盘试验一下··我上次也有个这问题 换下键盘就好了

网友:
键盘换了N个了..内存换了N条了

网友:
档开机画面,有可能是CPU座子虚了.记得有专题说档LOGO的贴子你可以去查看一下子,

网友:
你试压住北桥..试试...或者打 PS/2口全部正返向阻值..

网友:
你试下装上一个好的硬盘看下行不.....有的主板没有硬盘是跳不过的

网友:
引用悠澜客的帖

当LOGO的故障点:

1   首先排除CPU的散热问题
  2   确认板上各核心供电点的电压正常
  3    内存相关的所有条件必须满足
  4    键盘口及相关电路有问题
  5    IO损坏
  6    BIOS程序损坏
  7    时钟电路及时钟芯片不正常
  8    SB虚焊或损坏
  9    对于ASUS的板还要注意CHASS跳线是否正常
  10  CMOS电路中的二极管损坏(碰到过一次)
  11  对于462架构的还要考虑CPU的兼容性问题,可以通过换CPU来尝试。

网友:
一般是南桥,或者是声网卡初始化错误也会当LOGO

网友:
清空一下coms,看看。

网友:
把主板所有集成的东西全关掉,看看能不能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