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2A 加电电流0.30 后掉电

楼主(2008-12-22):
此机器是独立显卡,把显卡拔掉加电不掉,后测试显卡阻值才6欧左右,请问这种情况是显卡坏了还是虚汗了?重做上去会好吗?
显卡
掉电
独立显卡

网友:
此机器是独立显卡,把显卡拔掉加电不掉,后测试显卡阻值才6欧左右,请问这种情况是显卡坏了还是虚汗了?重做上去会好吗?

网友:
应该是坏了,最好拆下来再测下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
那应该是CPU没工做啊!你看下CPU供电IC有没有虚焊,重新拖焊下

网友:
应是显卡挂掉了,以前修过一台TOSHIBA的机器,也是电流上到0。3左右掉电,更换全新显卡后故障排除
还有不知道楼主测的是哪的阻值 如果是核心的话你的阻值是对的

网友:
核心供电那一路的对地都是几欧,属于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