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RX550-256GD1花屏问题求助

楼主(2008-12-22):
盈通RX550-256GD1花屏问题求助!!!!!!!!!
有2片同样的卡,网吧机上的,都是花屏(可以看见字体.有条锯一样).是PCI-E的,不知道用哪个软件测试,最后找了个R3PCIE的测试软件.进去测试说有 GOVY063 GOVY064 GOVY065   3个地方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保存结果.).难到就这3个地方有问题吗?拿位高手可以教我怎么操作吗?      图片上传了,麻烦看看

网友:
把显卡上的显存图片排列顺序发上来,说明一个颗粒有问题或和这个颗粒相关电路有问题 .或者GPU.   可以用EDIT.COM看一下,应该在R3PCIE.LOG里

网友:
图片上传了,麻烦高手看看啊

网友:
打开R3PCIE.LOG 看看

网友:
但是不知道怎么保存结果

网友:
先从排阻查起,再看测试结果从而找出坏的颗粒。

网友:
查下显卡的排阻和显示与G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