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U盘主板就重启

楼主(2008-12-22):
一富士康845主板。插U盘的时候主板就重启 。试过几条U盘。就一条不会。其他都会。量了电压有5V的。插前置的U口也是一样。那里有问题?插USB鼠标就没试过

网友:
...IO是什么型号的!~~~换下IO看看...

网友:
自己顶一下~高手呢?

网友:
看南桥,看5V供电

网友:
是不是静电的问题阿

我以前遇到的都是静电的问题

网友:
偶也遇到,插机箱后面USB口就不会重起
供电问题吧

网友:
USB供电问题,USB接口的负载过重导致主板上的自恢复FUSE动作,以前修了个U盘但不小心将其焊短路了,一插到电脑上电脑马上保护性关闭。

网友:
供电有5V。前后面的插了都一样。我试了几条U盘。就一条不会重启。不同牌子的

网友:
这个一般是电源供电功率不够造成的~!

网友:
如果你重装了操作系统还是这样,那么说明就是5V供电有问题

网友:
如果大家一致认为是供电有问题的话,换个大功率的电源试下看看

网友:
这样吧,你用光盘做个PE启动 然后再插U盘看是否重启》?若问题不在了就说明系统问题,还有就是看南桥旁边的一个小米管子,它是专给USB供电的,量下,要不就直接换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测一下USB的对地阻值,1脚VDD对地阻值380欧,2,3脚对地阻应该在600欧左右。如果哪个脚不对顺着这个脚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和IO有关呢,是不是U盘有问题呀?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USB口的插线松动或者有轻微的短路,在插USB设备的时候产生瞬间电流,电脑就会自动重起,看看你的电脑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ICH4的大南桥很容易被USB接口损坏,简易楼主重点检查一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