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55开机长鸣,没显示

楼主(2008-12-22):
来台联想E255<迅驰的>可以加电但不开机,经查是一个1.3V没有,换一个场管有1.3V了,但跑E0就长鸣报错,请教高手长鸣报错是什么问题?多谢了
不开机

网友:
你换个北桥吧

网友:
报E0好象是内存出问题,同时建议你刷一下BIOS!

网友:
多谢上面的了,手上没有BIOS资料,客户又在身边等,没办法了只能做北桥了

网友:
换上北桥,OK.可以开机了.

网友:
这问题一般是北桥有问题才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