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联想LXH-P769F4电源不启动

楼主(2008-12-22):
联想LXH-P769F4电源不启动,开机检查电源用的是TEA1507P,1脚4.5V。8脚298V。其他脚没有电压。参考其他资料上1脚应该是9V-12V,不知道各脚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TEA1507P和7N80以更换过。检查负载也没有明显短路,请各位指导一下,先谢了。
=============================================================================================
        今天用厚模电源换上后,稳压电路冒烟,检查稳压电路7152(BT139B) 6157(PVC8V2)  7153(MC78L05ACP)  7151(BC337)损坏,因为没有相同材料用MCR100-6代换BT139B。用C33840代换BC337。用8.2V稳压管代换PVC8V2。拆除厚模开机电源正常启动,测量主电压108V,因为没有资料也不知道正常不正常,接上主机显示正常,不知道代换的零件能不能符合要求???心虚啊 :L :L

网友:
先把起动电压修出来!

网友:
重点检查电阻变质的,这种块子组成的电路很不好修,

网友:
看是不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
求LG未来窗xpF720B显示器一次开关管型号

各位大师们帮帮忙啊,小弟的显示器一次开关管看不清型号了,有知道的告诉一声,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