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5,ms-6这些是什么芯片啊

楼主(2008-12-22):
ms-5,ms-6这些是什么芯片啊,看基地的维修教材上说是acpi管理芯片,却还是不太明白,请指点

网友:
就是硬件管理芯片了

网友:
MS专用
控制整板的复位,控制信号,各路供电管的G极控制……………………

网友:
   MS -5 这样的芯片主要是管理 主板的各组  电压    复位
但不参加 上电电路

网友:
谢谢各位,结合搜索了论坛上以前的帖子基本有个了解

网友:
V星专用的芯片,控制一些供电的管子,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A:
借此地问一下,MS-6能否通用,也就是MS-6 后面的数字不同,可否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此地问一下,MS-6能否通用,也就是MS-6 后面的数字不同,可否替换。。。???

MS-6可通用.

网友:
不能替换,定意不意样的

网友:
MS-5,6,7都是ACPI芯片。控制主板电压,复位等。
MS5不参与触发,但控制3VSB待机电压产生。
MS6参与触发
MS7有的板参与触发,有的板不参与触发,具体跑线PIN8。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上的,手上有块6566

网友:
继续再问一下,有块MS-7139 主板,故障:触发后1秒钟自动断电,再不能触发,除非断电方可。将其MS-6 5520GRBF 替换为 MS-6 5A44GRBF 后,成为不能触发故障,使用VIA芯片南桥,请问一下是否MS-6替换的不合适!~~

网友(2009-10-22):
V星专用的芯片,控制一些供电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