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X显示器好像高压包坏了

楼主(2008-12-22):
一台CRT17纯平显示器牌子是CTX,以前在工作时经常忽然闪一下,吓一跳。 现在直接不显示了,反复按几次电源开关有时候还可以正常显示。在没显示的时候指示灯是绿色的。是正常工作的模式。我觉得好像是高压包有问题。高压包的型号是;47F13-1091B REVA----------E70954/LC-11-----LCE  CF1737(以上是在标签上印着的数字-------代表下一行)..高压包本身还印着TLF236A-01-33----------1403,B,K。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用什么型号的高压包可以代换。我看过这个论坛上面有一个高压包代换的帖子,就是没找到这个型号。谢谢啊

网友:
47F13-1091B

网友:
楼主别告诉我你“感觉”是高压包坏了,就想换,有哪些具体参数说上来!

网友:
是13脚还是14脚的??
47F13-1091B
E70954/LC-11
TLF236A-01-33
这几个都算是型号吧,每一家的说法不同

网友:
二次电源啊行管啊,什么的好多问题都会有这样的现像,你还是先找到真正的问题在说吧!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解答。我在鼓捣鼓捣吧。愁死我了

网友(2009-08-14):
修好了没有呀?我家的也是这个牌子的,有两天刚开机时内部有打火声,其中第二天有比较大的打火声后就不显示了。还没有确定是什么东西坏了,帮忙说说呢。

网友:
高压包打火就找出打火地方,用农机胶水封,将就着用吧,纯平彩显,换高压包好像不值当了,除非三星之类清晰度好的

网友:
LCE  CF1737            才是他的型号

网友:
这种机子直接换包就行了.

用FEA946也可以代.

网友:
有没搞错,CTX采用特丽珑管的就比三星好。

网友(2009-10-17):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个同样的一台CTX,是聚集极打火后保护,有时还要烧行管。是聚集极下偏悬空了,电压太高打火,也就是高压包坏了。没有卖的。不晓得是什么型号,标的字太多。

网友:
高压包打火就找出打火地方,用农机胶水封,将就着用吧,纯平彩显,换高压包好像不值当了,除非三星之类清晰度好的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和CTX比    三星除牌子响一点,效果肯定没有中强好啦(中强大部分是珑管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