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看看我的X1950PRO还有救吗?

楼主(2008-12-22):
各位老师好:一块蓝宝X1950PRO,10月份在玩游戏中(GRID)花屏了.当时工作温度约58度.由于次显卡出了一年的保修期,我还是硬着头皮送到上海总代理处.请他们帮忙.结果还挺热心帮我返厂了.12月该卡回到我的手上.厂家说:没配件,没办法了(估计是芯片).但奇迹出现了.这几天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把X1950整了个干净.插到主板上.竟然一切OK!了.我真不感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就玩几个大型游戏试试.玩了英雄连1.71没问题.温度约:39度.无花屏.再玩一下GRID.又花了,当时温度约55度.这下我头大了.这显卡不知还有救吗?特向各位老师请教.谢谢!

结论:首先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回想一下我究竟曾经对这块显卡都做过啥..说真的心里是十分爱护此卡的,平时也不经常玩游戏的(爱护心理),本人也是个硬件 DIY爱好者,每隔三,四个月对机箱里的每个部件都会进行除尘,加油...此蓝宝X1950PRO也是如此.经常拆下它的散热器,风扇除尘.应该说是保养得很到位的.记得该散热器拆下后还换过显存的导热垫.(原装的没买到)后来又保养时拆开后发现显寸上有液体的痕迹.后来就发生了以上的花屏故障----再后来就是拿去返厂了.这些天,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折腾.(反正厂家都判了此卡死刑)我估计也没有认真帮我检测(出保卡待遇)汗.因为故障表现为花屏,故 99%的人都说是显存烧了.在家啥工具都没有,只有一把十字细口罗丝刀.是不是由于显存上的那些水痕呢?(不干净造成的短路?)我想出一招,在家用刚烧开的开水冲显卡的显存部分.但愿能用此法洗干净油污.冲洗完,立即用自行车打气筒打气把缝隙里的水都吹出,吹干!然后上新的硅脂安装好散热器.上板开机.一切OK!接着测试稳定性.ATI的控制面版上有个自动超屏的软件好象叫啥over.....显卡默认频率580MHS,超到690没也没事,OK.,到此,自己一阵欣喜若狂!,我是不是修好了???估计是的.总结经验:可能是没换正确显存散热垫,造成花屏的就是那些显存上的水痕!望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郭郭的话:
        看了你的留言,感触很深,我也是位电脑爱好者,过去是对硬件维修一窍不通。当初踏入论坛,是想学修一块自用的主板。没想到爱上电子,并为之深钻。
        希望你能在论坛学些知识,简单的维修工具就几百块钱,但能带给你的乐趣是无穷的。

网友:
GPU老化,散热不好导致的。如果想用最好换GPU。

网友:
谢谢老大.可是我还是心有不甘啊!可能有太多的也许!

网友:
会不会那里有虚焊啊,(但愿是虚焊)可是我又弄不来.这真是郁闷!

网友:
感觉还是散热不好,有没有超频呢?刷个原始bios,排除被别人超过频。

网友:
用GPU-Z软件查下频率。再用降频软件降下频,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好:一块蓝宝X1950PRO,10月份在玩游戏中(GRID)花屏了.当时工作温度约58度.由于次显卡出了一年的保修期,我还是硬着头皮送到上海总代理处.请他们帮忙.结果还挺热心帮我返厂了.12月该卡回到我的手上.厂家说:没配 ...

首先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回想一下我究竟曾经对这块显卡都做过啥..说真的心里是十分爱护此卡的,平时也不经常玩游戏的(爱护心理),本人也是个硬件DIY爱好者,每隔三,四个月对机箱里的每个部件都会进行除尘,加油...此蓝宝X1950PRO也是如此.经常拆下它的散热器,风扇除尘.应该说是保养得很到位的.记得该散热器拆下后还换过显存的导热垫.(原装的没买到)后来又保养时拆开后发现显寸上有液体的痕迹.后来就发生了以上的花屏故障----再后来就是拿去返厂了.这些天,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折腾.(反正厂家都判了此卡死刑)我估计也没有认真帮我检测(出保卡待遇)汗.因为故障表现为花屏,故99%的人都说是显存烧了.在家啥工具都没有,只有一把十字细口罗丝刀.是不是由于显存上的那些水痕呢?(不干净造成的短路?)我想出一招,在家用刚烧开的开水冲显卡的显存部分.但愿能用此法洗干净油污.冲洗完,立即用自行车打气筒打气把缝隙里的水都吹出,吹干!然后上新的硅脂安装好散热器.上板开机.一切OK!接着测试稳定性.ATI的控制面版上有个自动超屏的软件好象叫啥over.....显卡默认频率580MHS,超到690没也没事,OK.,到此,自己一阵欣喜若狂!,我是不是修好了???估计是的.总结经验:可能是没换正确显存散热垫,造成花屏的就是那些显存上的水痕!望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
无缘无故的显存上怎么会有水?你的散热片难道是用硅制冷片的?我以前买的一块hsi 1950pro agp用的就是硅制冷片散热。不然就不好解释这个水是怎么来的了。

网友:
怀疑是显存上的导热垫受热留下的.这是我的估计.(可能材料有问题)

网友:
焊点不良的多,

送到有能力维修的服务商维修就可以得到结果

新诚达 -10 骗分帖

网友:
谢谢郭老师!我在上海,不知哪里有专业的显卡维修的商家.上海修这类产品的肯定没有广东多.估计最大的电子商城,我只知道是科技京城.望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