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认硬盘特慢

楼主(2008-12-22):
HP V3000认硬盘特慢,在按下开机键后,LOGO很快就出来了,之后要等大约2分钟才能显示硬盘和BIOS设置列表,然后按回车才能进系统.我重做过北桥和南桥,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地方不对呢

网友:
怎么没人帮忙想个办法呀

网友:
是不是少装了什么东西啊 比如光驱之类的 前几天我倒是遇到一个联想的没装光驱很慢很慢 装上就好了  还有就是如果是南桥坏的话重做有什么用呢?

网友:
那到是,不过没有这样的南桥了,就将就了

网友:
这机器我到是遇过 我修过一个就是南桥坏了我重新做了一个结果只认硬盘不认光驱 搞了半天还是一样感觉是南桥没有做好正想重新做结果客户着急就走了,让他有时间在拿过来在给做一下,

网友(2009-03-01):
应该 是南桥问题..数据线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解决,是光驱坏了,换个还光驱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