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开机掉电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8-12-22):
本来是给一台IBM T43换屏,可是换完屏却出现了开机掉电的现象。
开机后大概3秒后自动关机,如果不插内存就不会关机,但是会报错(连续嘀声),换不同的内存试,有的掉电有的报错。
哪位遇到过如此奇怪的现象,给点思路吧。

网友:
你换错屏了,屏上3.3V没有了

网友:
估计板上给屏供电3.3V也烧了

网友:
屏的接口边有3个保险看正不正常

网友:
3.3v搞屏线的时候保险被兄弟烧掉了!手上没一样的板子,找个类似的给兄弟参考下吧!重点检查保险!

网友:
论坛的感觉真好

多谢各位,果然是保险烧了,最左边的一个。没有找到一样的,从另一台IBM上拆了一个黑色的,尺寸稍小一点,倒是能用,不知道电流够不够。

网友(2009-04-09):
知道了就好  那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管理员请把这个现象归类一下,免得这个现象修友判断错误做显卡的,费时费力还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