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SPIRE5100的键控问题

楼主(2008-12-22):
手里有两台一样的5100机器,本来想攒成一台,结果发现两台都有一样的毛病:键盘和鼠标板不能用,外接的键鼠也不能用。
键控芯片是KB910,供电电压都正常,换过键盘和外接USB的都不行。
因为没有太多经验修此类问题,请大家多多指教该如何下手,多谢了!

网友:
刚刚翻了翻资料,想想会不会是芯片的时钟有问题呢?顺便想问问,没有频率计和示波器,用万用表怎么判断晶振的好坏呢?
还有,看电路图,这个芯片连接着BIOS,如果它彻底不工作的话,是不是BIOS也不工作呢。换句话说,现在机器可以启动,说明此芯片工作或部分工作,或其它因素导致键鼠不灵。
因为两台机器一样的现象,实在不愿相信是这个芯片坏了,一来感觉概率较低,另一方面也没有备件可以换了。
望高手多多指教啊!

网友:
今天继续修,各位大侠出点声音吧

网友:
刚刚加焊了EC IO BIOS,现在变成加电启动不显,跑马49(按说明书是内存部分问题)。
到底是怎麽回事呀

网友:
想换块KB910试试,找到一块在东芝的板上,可是怕里面有程序,没敢下手,是不是一定要同样的板上的呢,到底是不是它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