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不开机

楼主(2008-12-22):
T40机器,有时开机,有事不开机。开机一会就死机,不开机时候代码卡跑49,内存换过了,不好用。请问是南桥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T43死机大部分是显卡问题,不开机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到底是T40还是T43, T40 显卡容易虚焊;

网友:
那楼主压住显卡的地方看死不死啊,还有可能是内存,硬盘的问题

网友(2009-04-09):
显卡问题  跑不掉的

网友:
T40 T41 T42显卡容易脱焊,T43的不容易脱焊,封了胶的

网友:
我也认为是显卡脱焊,灌胶的话建议楼主把风险给客户报高点,同意了才下手,这种显卡只有拔了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