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时重启

楼主(2008-12-22):
每次关机后如果不断电的话又会重启 不知道为什么?GHOST过系统,问题依旧。望解答谢谢

网友:
换下电源行不行

网友:
排除是系统和病毒故障后,设置一下BIOS再试试

网友:
昨天修一例是大哥把线插错了的
上门修收了30
呵呵

网友:
有可能主板有问题,换了试一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