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LG显示器通电指示灯全闪

楼主(2008-12-22):
本公司一台LG15寸显示器,通电不按电源开关的情况下,电源开关灯不亮,其它的调节按钮灯狂闪,还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
检查电源负载是否有短路的.比如行管.升压管等大功率元件.

网友:
CPU电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长风的意见!

网友:
检查之后,发现一个行管C5280 C,E导通,换过之后,现在跟以前的故障一样。还是四个调试灯闪,本人是新手还请版主指点。现在没有思路。顺便问一下,CRT电源管理芯片有5个脚的吗?

网友:
电源芯片应该是3842,这款的显示器高压包如果用的是79a355-4-a的话,高压包很爱坏的

网友:
会不会你的分辩率没调好,有些15寸的不支持1024X768

网友(2009-09-30):
把分辨率高调低一点看看还闪不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