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R9550的显卡开机黑屏的原因

楼主(2008-12-22):
盈通R9550的显卡开机黑屏的原因。
本人是个新手,问一个问题,请大家帮我看看,先谢谢了。
显卡开机黑屏,请问这样的问题原因是哪几个方面造成的?怎么排除?怎么查找故障点?如果是gpu的虚焊问题怎么焊接?

网友:
你是新手,大家再怎么帮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想学还是先看资料.

网友:
谢谢斑竹,我先看看吧,有问题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