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加大功率?

楼主(2008-12-22):
电源加大功率是否可以把整流管、开关管、变压器、后级(肖特
二极管
)、前后级滤波电容全部更换大一点的就可以了吗?或是否可以将二只同型号的肖特二极管并联在一起使用来增加输出电流达到增加功率的目的呢?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出来探讨一下,大家发表一下自已的看法吧!
使用
电源

网友:
首先这里是维修网站,不是DIY网站,看来你还是先了解一下网站的性质,免得耽误你的功夫!
其次这样折腾如果开店维修估计连汤都喝不上了,更不要想吃饭了。要花多少功夫,能挣多少钱?!不如直接叫客户换一个大功率的电源,把该挣的钱挣了,省下大块的时间好修别的东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想法我也试验过,不行的。因为电源设计当初有些值已经是固定的。如果原来的设计功率是200w,即使你的功率管、变压器、肖特基管全部升级到能支持300w的程度,电源的保护设置还是原来的,超过200w的额定值就会自己断电保护了。

网友:
要更改很多东西的

网友:
主要还是主电源变压器的功率决定了.